有见过这个元件的吗

楼主(2015-12-14):
24V电源入口处,接在+24V端口,看起来像一个保险丝之内。
查找资料自恢复和一次性的都没有这种结构。
求科普

网友A:
是不是压敏电阻,防止过电压的?

网友A:
你 这个器件是串联还是并联在24V两端啊?

楼主:
串联在+24V那一端, 连接方式如图中我画的那个红色器件。
并联的就有可能是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

楼主:
+24V ---------|_____|-----------

0V    ----------------------------------

器件如我画的简易图,串联在+24V

网友B:
应该是个小电感

网友C:
拿下来测试一下就好了啊,是电阻,电感,电容,还是二极管。
初步估计是电阻。

网友D:
功率电阻。

网友D:
明天给你找个图片。我们板子上就有的。

网友E:
前几天聊过的 碳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给你找个图片。我们板子上就有的。

你这一说,真像电阻。
上面有色环,白紫。

我拆下来测一下。

楼主:
拆下量了
不是电阻,电阻无穷大。
二极管档测了,0.67V,反向测无电压。这个电压倒像硅二极管。

放在这里做防接反作用,倒也说的通。 只是这种封装的二极管没见过。

玻璃釉封装的二极管,4148是有的。       各位,会是二极管吗?

网友F:
像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明天给你找个图片。我们板子上就有的。

那么这个只有两道色环的电阻该如何读数那,还望赐教

网友D:
EMC设计之用。

网友H:
有点像保险丝之类的,或者二极管。楼主的图片不是很清楚,没办法猜测。或者有条件的话,小心点取下来,看看呢。

网友I:
能详细讲解下吗? 谢谢

网友J:
SMT 贴片金属膜电阻,个人认为是抗浪涌的一个保护电阻。我用过,使用的就是贴片金属膜电阻,串联的,一般就阻值就是10R,功率一般要2W,当然这个封装,估计只有1W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能详细讲解下吗? 谢谢

给你两个图片,你照这个可以找到合适的解释。

网友K:
像二极管

网友L:
12楼不是都量了嘛。 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给你两个图片,你照这个可以找到合适的解释。

:loveliness:
你的回答最像了;

网友N:
一看就是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压敏电阻,防止过电压的?

压敏电阻是并联不是串联

网友O:
金属膜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你的回答最像了;

我们板子上就用了这个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给你两个图片,你照这个可以找到合适的解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