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线宽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5-12-14):
(一)我在一个PDF 文档里面看到的,如下
不同厚度不同宽度的铜箔的载流量见下表:
铜皮厚度35um 铜皮厚度50um 铜皮厚度70um
铜皮t=10 铜皮t=10 铜皮t=10
电流A 宽度mm 电流A 宽度mm 电流A 宽度mm
6.00 2.50 5.10 2.50 4.50 2.50
5.10 2.00 4.30 2.00 4.00 2.00
4.20 1.50 3.50 1.50 3.20 1.50
3.60 1.20 3.00 1.20 2.70 1.20
3.20 1.00 2.60 1.00 2.30 1.00
2.80 0.80 2.40 0.80 2.00 0.80
2.30 0.60 1.90 0.60 1.60 0.60
2.00 0.50 1.70 0.50 1.35 0.50
1.70 0.40 1.35 0.40 1.10 0.40
1.30 0.30 1.10 0.30 0.80 0.30
0.90 0.20 0.70 0.20 0.55 0.20
0.70 0.15 0.50 0.15 0.20 0.15
注1 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箔宽度的载流量应参考表中的数值降额
50%去选择考。“由于敷铜板铜箔厚度有限,在需要流过较大电流的条状铜箔中,
应考虑铜箔的载流量问题. 仍以典型的0.03mm 厚度的为例,如果将铜箔作为宽
为W(mm),长度为L(mm)的条状导线, 其电阻为0.0005*L/W 欧姆. 另外,铜箔的
载流量还与印刷电路板上安装的元件种类,数量以及散热条件有关. 在考虑到安
全的情况下, 一般可按经验公式0.15*W(A)来计算铜箔的载流量.
一般PCB 板的铜箔厚度为35um,线条宽度为1mm 时,那末线条的横切面的
面积为0.035 平方毫米,通常取电流密度30A/平方毫米,所以,每毫米线宽可
以流过1A 电流。
IPC275-A 的标准上有计算公式.同温升,铜箔厚度,A 有关.
I = 0.0150(DT 0.5453)(A 0.7349) for IPC-D-275 Internal Traces
I = 0.0647(DT 0.4281)(A 0.6732) for IPC-D-275 External Traces
IPC275-A 标准没找到。
有条件的话越宽越好越宽越好,试下来一般参数只保证安全性,太细地线噪声会
很大
以1 Oz 板材而言
Width 10℃ 20℃ 30℃ 45℃
0.127mm (.005”) 200mA 225mA 250mA 275mA
0.254mm (.010”) 400mA 450mA 600mA 750mA
0.381mm (.015”) 550mA 600mA 750mA 1A
0.508mm (.020”) 650mA 700mA 800mA 1.2A
0.635mm (0.25”) 750mA 1A 1.2A 1.7A
1.270mm (.050”) 1.5A 1.7A 2.2A 2.8A
2.540mm (.100”) 2.2A 3.1A 3.7A 4.5A
3.810mm (.150”) 3.0A 4.0A 5.2A 6.1A

网友A:
這個現在是大路貨了,隨便一搜就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