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贴片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5-12-14):
无极性贴片二极管 ZZ 24A,全称是什么,有没有PDF文件

网友A:
搞错了吧
是无极性呢还是无记性?

网友B:
找个大全对着看,楼主在抄板?

网友C:
搞错了吧
是全程呢还是全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大全对着看,楼主在抄板?

是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个TVS管吧

网友D:
无极性二极管,我所知道的好像就是双向TVS了吧,其余都要分正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