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的双电源

楼主(2015-12-14):
我们打算设计一个小音响,功放采用tpa3118d2,分频电路采用ne5532。功放的最大使用功率大概设置在15W到20W之间。现在NE5532需要使用正负15V来供电,求推荐一款电源。因为设计的需求,我们没有打算使用变压器来做电源,使用火牛来供电,火牛暂时也在待选状态。想选择一款合适的ic来做我们这一款的电源,减少对音频的音响。求推荐

网友A:
正电压用LM7815,负电压用电荷泵产生,比如ICL7660、SGM3209,输出注意做下LC滤波
不过15V电压没有12V电压更常用,并且12V的话可以改用性能更好一点的高压LDO产生

楼主:
现在我们没有确定输入电压,如果是NE5532是在12V供电的话,那么电源部分不就多了好多路了吗?正负12负各一路,功放是需要15V供电的。电源多了会对音频造成干扰吗?我们大概使用15W到20W直接的最大功率,那么电流就需要1A以上哦,这样对稳压IC需要大电流的。上面说错了,应该使用tpa3130D2。

网友B:
建议采用火牛来完成

网友C:
想要对音频影响小,最好的方案就是工频变压器加三端稳压器之类的方案

网友D:
既然用了变压器,那就选个有辅助绕组的,用7815 7915做成运放专用电源,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性能容易保证

网友D:
火牛是什么? 是变压器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没有确定输入电压,如果是NE5532是在12V供电的话,那么电源部分不就多了好多路了吗?正负12负各一 ...

你选的是ClassD功放,使用的是单电源,功放部分本身干扰不低,不必再考虑前级运放使用双电源,完全可以共电源,电源、地上各串一粒小阻值的电阻(比如5532耗电32mA,串两粒47欧,压降最多3V,再并两粒470uF,时间常数达0.1秒级别),后面顶多再搞个7809稳压电路就足够干净了。毕竟对音响前置来说,主要考虑电源的音频纹波,不怕长期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