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该电路负载地不接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2015-12-14):
1、由于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比如负载地未接的情况出现故障。
2、图中74HC08D输出占空比一定的开关信号。

3、该电路哪里不合理,谢谢!

4、图比较小,就是个74HC08D与门驱动IGBT电路。其中IGBT为控制盒的外部负载,其接地通过其它方式返回总的电源负极。

楼主:
已经多年不搞电子了,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A:
地没直接连 就是最大的不合理

网友A:
另外 图太小 参数看不到
地线有压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没直接连 就是最大的不合理

地最终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回到总的电源负极

网友B:
强电环境,地线不直连,确实不放心。
强弱之间用光耦隔离最好了,也解决地线问题。

网友C:
74HC08的电源加不了13v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最终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回到总的电源负极

如果这种“其他方式”是连接可靠的,长度足够短,电阻和等效电感足够低,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同意8楼,问题最有可能出在“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