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Jlink和PE Multilink都无法删除Flash及下载

楼主(2015-12-14):
不知什么原因,原先Jlink好好的,过了一个周末,忽然无法下载程序了

*************
Performing target initialization ...
Device FTMRE_PFlash128RAM16
Erasing ....
Error:  Erase Command Failed.  Operation timeout.
Device FTMRE_PFlash128RAM16
Error: Erase Command Failed.Operation timeout.
**************************

换了PE的Multilink也是一样报错。
原本以为是不是芯片搞坏了,换了一个也是同样的结果。

如果是软件问题,CW中什么样的配置才可以顺利下载Flash?(不是仿真)

多谢!

楼主:
刚刚发现:NMI管脚因为被外部下拉,虽然程序中将NMI管脚禁止,但是明显影响到了程序下载过程(先有RESET,然后发后续指令。。。)
将NMI管脚从外部硬件改为悬空,下载正常。

网友A:
不会是误删什么东西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NMI管脚因为被外部下拉,虽然程序中将NMI管脚禁止,但是明显影响到了程序下载过程(先有RESET, ...

虽然NMI_b引脚内部有弱上拉,但为了确保其为高电平通常外部还会上拉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