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IAR编译器配置 仿真 变量查看器,部分数值不能看

楼主(2015-12-14):
   本人现在用IAR 编译器  分别用了 C51的8.10版本  和  ARM的7.20版本两个编译器;
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从芯片里读一串字节,发现我读的数据,在C51版本的编译器里显示都是全的,而在ARM 7.20版本里显示的部分字段不能显示,字节较大的不能显示;在仿真时 变量查看器,部分数值不能看

楼主:
ARM7.2

网友A:
估计是在ascii码里没有的或者不能显示的字符。c51里显示为问号,但不一定就是问号。这两个软件对这种情况的处理不一样,所以显示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在ascii码里没有的或者不能显示的字符。c51里显示为问号,但不一定就是问号。这两个软件对这种情况的 ...

需要怎么设置吗?让它能显示所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在ascii码里没有的或者不能显示的字符。c51里显示为问号,但不一定就是问号。这两个软件对这种情况的 ...

这是在仿真的时候,变量查看器上的显示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设置吗?让它能显示所以的数据

不清楚呢,很久不用iar了:L

楼主:
在仿真的时候,查看器里,右击设置成hexadecimal format 类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呢,很久不用iar了

右击设置成hexadecimal format 类型即可

网友B:
关键还是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