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正极或负极可以悬空吗

楼主(2015-12-14):
在实际电路中,二极管的正极或负极可以悬空吗?
今天在电路测试中,二极管的负极接3.3V,正极悬空。用万用表测试正极电压为3.3V。
对于该现象有点不解,烦请各位大侠解答一下

楼主:
D1 D2之间的电压应该为多少呢?
最终经过试验,D1和D2之间的电压为0V。

网友A:
楼主能否画个简图看看

网友B:
二极管一端悬空还有什么用?:o
另是否用高阻的数字表测,而二极管反向漏电过大导致误测?
使用指针表测试看看。如为理想二极管应为0V.

楼主:
图中二极管的悬空端(正极)电压为VCC吧?

网友C:
没什么奇怪。

网友D:
你用手指接触二极管正极或者正极与地之间跨接一个10k电阻,再测测看电压多少?

经过试验,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手指接触二极管正极或者正极与地之间跨接一个10k电阻,再测测看电压多少?
...

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D:
应该没有才对

网友E:
应该是3.3V。正极悬空,相当于正极与地之间为无穷大电阻,简单的电阻分压电路。

楼主:
这个问题有时间我去做个试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D1 D2之间的电压应该为多少呢

如果二极管没有击穿的话,毫无疑问是VC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二极管没有击穿的话,毫无疑问是VCC了。

为什么啊,解释一下

网友G:
二极管有漏电流的,意思是,加反向电压,是有电流流过的,并不是理想情况的。
你看二极管V-I曲线,第一象限是类似指数曲线,第三象限,先是很小的漏电流,随着电压增加,二极管被击穿,电流迅速增加。
你画的那个电路图,两个二极管之间的电压应该接近于VCC。——个人观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D1 D2之间的电压应该为多少呢

VCC少于30V的话,应该是接近0V.

网友I:
D1 D2之间的电压取决于 D1 的漏电流, 而D1的漏电流与工艺, 环境温度甚至光照有关, 因此电压可以说是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VCC少于30V的话,应该是接近0V.

经试验,确实为0,为什么?

网友J(2016-11-21):
引用 楼主:
经试验,确实为0,为什么?

以下属于个人据以往学习知识观点:二极管反向未击穿,等效反向电阻为无穷大,这样无论从漏电流角度看还是电阻分压角度看,D1后端的电压也是接近于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