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频率对音频的音响

楼主(2015-12-14):
最近在为音箱选型电源,看了下NE5532和功放TPA3130D2,大部分选择的电源都不是开关电源,一般都使用环形变压器,那么是不是开关电源的频率会对音频造成音响。频率越高,造成的噪声越大吗?

网友A:
如果开关电源的EMI做的符合要求的话,是完全可以用在影响当中的,只是基于开关电源的容量和性价比考虑一般采用变压器

网友B:
工频变压器允许几秒钟内十倍的过载, 开关电源不行。于是乎,100W的环牛能胜任的,得1000W的开关电源,成本反而高了,而且可靠性还差。

网友C:
这个还是看成本的,一般几十W的功放用开关电源噪声都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音响用线性电源供电时最好的,就是使体积太大

网友D:
像我这种一般耳朵的人,听不出电源对音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