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教用过CS5463的朋友

楼主(2015-12-14):
请问读到Vrms的值是0x000F7CB4,如何转化成实际的电压值啊?

网友A:
仔细看芯片资料

楼主:
请问下我读到的Vrms和实际输入电压的比值是什么关系?谢谢!

楼主:
请问我读到的Vrms和实际输入电压的比值关系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读到的Vrms和实际输入电压的比值关系是多少?

仔细看芯片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读到的Vrms和实际输入电压的比值关系是多少?
参考这个程序,多读读芯片手册
功能:读直流电压寄存器,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校准,返
回直流电压有效值。需根据实际测量范围调整。
---------------------------------------------------------------------------*/
double CS5463_GetVolt(void)
{
  float Volt;
  unsigned long t;
    Read_CS5463A(READ|V,buf);
    t=((unsigned long)buf[1]<<16)|((unsigned int)buf[2]<<8)|buf[3];
    Volt=(float)t/0xffffff;
    if((buf[1]&0x80) != 0)
    Volt-=1.000;
    Volt*=1000;
    return Vo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