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407 上电瞬间IO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5-12-14):
如图,用DSP一个比较旧的芯片2407来做一些控制,其中用到了一个IO引脚来驱动继电器,上电后程序里面默认该引脚为低电平,计时到了之后才输出高电平来驱动三极管,从而吸合继电器。但是发现,该IO有时候上电会出现瞬间高电平闭合(,维持时间200ms,次数偶尔,大概20次里面会出现2次左右),然后才恢复到刚刚上电时的低电平状态,原先的电阻R61阻值为1K,R30为4.7K,后来我将R61改为3K,R30改为10K,如图所示,就发现暂时还没有发现瞬间高电平情况,试了大概30次了,都没有再次出现。请大家帮忙看看,会是这个原因么?程序里面怎么也看不出来有毛病。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强烈支持,谢谢分享!

cqkaifp.weebly.com,gzkp.weebly.com,cckaifp.weebly.com,sykaifp.weebly.com,hfkaifp.weebly.com,cdkaifp.weebly.com,hebkfpw.weebly.com,hangzfp.weebly.com,xakaifp.weebly.com,nbkpf.weebly.com,qdkaifp.weebly.com,dldkfp.weebly.com,cqkp.weebly.com,bjkp.weebly.com,njkp.weebly.com,jnkfp.weebly.com,cdkp.weebly.com,hzkaifp.weebly.com,xakp.weebly.com,nbkaifp.weebly.com,qingdaokp.weebly.com,jinankaifp.weebly.com,shenzhenkp.weebly.com,wuxifp.weebly.com,nanjingfp.weebly.com,hzkp.weebly.com,guangzhoukp.weebly.com,nbkp.weebly.com,shhkp.weebly.com,suzhoukfp.weebly.com,kunmingfp.weebly.com,taiyuankp.weebly.com,nanchangkp.weebly.com,zhengzhoufp.weebly.com,haerbinkp.weebly.com,shenyangfp.weebly.com,hefeikp.weebly.com,guiyangfp.weebly.com,beijingdkp.weebly.com,chongqingfp.weebly.com,beijingkp.weebly.com,shanghaikp.weebly.com,chengdukp.weebly.com,chongqingkp.weebly.com,shenzhenkkp.weebly.com,tianjingkp.weebly.com,guangzhou**.weebly.com,hangzhoukp.weebly.com,nanjingkp.weebly.com,wuhanfp.weebly.com,0574kfp.weebly.com,024kfp.weebly.com,0411kfp.weebly.com,022kfp.weebly.com,023kfp.weebly.com,027kfp.weebly.com,025kfp.weebly.com,0510kfp.weebly.com,0871kfp.weebly.com,0451kfp.weebly.com,0512kfp.weebly.com,0531kfp.weebly.com,0791kfp.weebly.com,0351kfp.weebly.com,0931kfp.weebly.com,0532kfp.weebly.com,0571kfp.weebly.com,010kfp.weebly.com,021kfp.weebly.com,0311kfp.weebly.com,0591kfp.weebly.com,0592kfp.weebly.com,020kfp.weebly.com,0755kfp.weebly.com,028kfp.weebly.com,0731kfp.weebly.com,0371kfp.weebly.com,0551kfp.weebly.com,027kfps.weebly.com,0451kfps.weebly.com,010vip888.weebly.com,023vip666.weebly.com,0531vip555.weebly.com,021vip888.weebly.com,028vip666.weebly.com,027vip888.weebly.com,0551vip888.weebly.com,024vip888.weebly.com,0451vip666.weebly.com,0731vip888.weebly.com,023kfpw.weebly.com,010kfpw.weebly.com,0551fp.weebly.com,029kfp.weebly.com,0431fp.weebly.com,0532fp.weebly.com,0771kfp.weebly.com,024kaifp.weebly.com,027kfpp.weebly.com,0595kfp.weebly.com

网友B:
MCU在加电瞬间   也就是程序没有跑起来之前   IO口的状态是不定的
建议你做上下来处理

网友C:
有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在加电瞬间   也就是程序没有跑起来之前   IO口的状态是不定的
建议你做上下来处理    ...

R30就是下拉电阻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R30就是下拉电阻呀

并联后阻值的大小   决定了是否在上电瞬间拉高或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