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5-12-14):
msp430外接12864液晶
想在不用的情况下,让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
但是当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时,12864液晶还是亮着,虽然msp430的功耗降低了,但12864液晶的功耗却没什么明显变化。
在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时,有什么办法可以关掉12864液晶?

网友A:
1、电流允许的话,端口直接控制,
2、加一个开关电路,也就是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12864电源关掉再上电,应该需要重新初始化的

网友B:
能不能通过MSP430的I/O口来控制背光的电源,关掉背光电源就可降低LCD功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电流允许的话,端口直接控制,
2、加一个开关电路,也就是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正解,或者用mos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