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小开关电流

楼主(2015-12-14):
(无正文)

网友A:
是指芯片的“能力”。

网友B:
开关晶体管不做线性方法,它的基极(控制极)在控制这个晶体管的时候这个控制电流最小量,也就是说这个电流低于这个参数,它是完全不工作的,把它叫做最小开关电流

网友C:
最小开关电流为 200mA
即是不到 功率管开关关闭要达到的电流, 这就需要外面要一定的负载, 但并非负载要到 200mA.
过小的电流会进入电流间断模式, 性能会不好.
详情看一下手册 Figure 15. Hysteretic Current Operation

网友D:
也就是控制开关晶体管的电流最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