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经过编译汇编链接后的ELF需要转化为BIN格式

楼主(2015-12-14):
如图,linux显示为可执行文件了
为什么如果运行裸机程序就需要转化为BIN格式,在linux系统之上运行的话不需要转化为BIN格式,直接运行ELF格式就好
菜鸟希望各位指点下

网友A:
elf文件包含了需要解析的文件头,而bin文件是直接可执行的二进制,逻辑程序没有解析器,所以就只能b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