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误差问题

楼主(2015-12-14):
芯片用的DSP28335
为什么ADC误差接近0.1V,并且每次重新运行后得到的结果都会有波动,在正负0.06V以内波动,并且不管转换的电压多大,波动的误差量级都是这么多,用万用表直接测量dsp输入引脚的电压的,会不会是因为引脚上的静电所产生的干扰?还是不能用万用表测?

网友A:
万用表看到的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