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MSP430 型号x2xx都可以频率为100KHZ,输出为方波的完整程序,谢谢

楼主(2015-12-14):
用单片机MSP430 型号x2xx都可以频率为100KHZ,输出为方波的完整程序,谢谢

网友A:
没程序,少累。用pwm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程序,少累。用pwm就好

这个是300KHZ的,帮我改成100KHZ的 可好?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时钟设置为12MHz mclk=smclk=dco
    DCOCTL = CALDCO_12MHZ;
    BCSCTL1 = CALBC1_12MHZ;
    BCSCTL2 |=SELM_1 + DIVM_0;   //选择DCOLIK 且不分频
  BCSCTL3 |= LFXT1S_2;
    P2DIR |= (BIT1+BIT4);
   P2SEL |= (BIT1+BIT4);
   TA1CCR0 = 39;
   TA1CCTL1 = OUTMOD_7;
   TA1CCTL2 = OUTMOD_7;
   TA1CCR1 = 14;
   TA1CCR2 = 14;
   TA1CTL = TASSEL_2 + MC_1;
   _BIS_SR(LPM0_bits);    //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

网友B:
这个今如LMP3低功耗模式之前,需要把相关的IO口及其他单片机外设的处理一下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00KHZ的,帮我改成100KHZ的 可好?
#include
void main()

如果需要外包,楼主可以去 创业|外包|承接 板块问问
我猜这是老师留的作业,建议自己写

网友C:
这个采用PWM功能的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