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触发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5-12-14):
芯片用的是FR5969,定时器触发ADC采样,PWM的占空比设置为多少比较好?另外在开发时候用driverlib的函数比较好,还是直接控制寄存器。

网友A:
用库比较方便,入门快。用定时器触发ad采样和pwm没关系

网友B:
定时器触发AD采集的就是定时启动AD采集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