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RTC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5-12-14):
STM32 的RTC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晶振的匹配问题吧

网友B:
检查一下布线,看是否存在信号干扰,影响了晶振的工作;或是看下晶振匹配的负性阻抗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C:
STM32娘胎里自带的问题,楼上两位都说了方法,如果还是不行,就别折腾了,外加RTC吧;

网友D:
网上说,这个是STM32 RTC本身的问题,换一个晶振(6pf负载电容)试试.或者外壳接地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32娘胎里自带的问题,楼上两位都说了方法,如果还是不行,就别折腾了,外加RTC吧;
...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呢?难道同一批芯片,也可以出现不同情况么?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晶振可以起振,但是一加上实时时钟,就有这样的问题。上电后程序没跑起来,需要多次上电或者按复位按钮,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晶振的问题,说不定你买的晶振差,换好点的晶振,换匹配电容试试

网友G:
烧官方的例程看看,我记得RTC的程序很简单的,初始化以后就没事了。不应该是硬件部分的问题。

网友H:
应该是有其他部分的操作打断RTC了,你单独跑RTC的例程看看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你拿示波器量下晶振,看看晶振起振了没有。

网友J:
单步调试,仿真,看看那里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