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的程序提示找不到stm32f10x_lib.h 这个头文件

楼主(2015-12-14):
别人说这是验证好的程序,为什么我打开后编译通不过呢?

网友A:
我决定应该是库版本不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B:
将微库去掉,或者将MDK目录下的ST的库删除。

网友C: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库呢?我3.5的库,也没找到stm32f10x_lib.h这个头文件

网友D:
stm32f10x_lib.h头文件,好像是以前的库中的头文件。你改成stm32f10x.h试试

网友E:
好古老的库了,建议楼主换3.5的库吧。STM32的例程很多的,可以再找找,这个版本的程序估计是不通用的

网友F:
这是2.0版本的库函数里面的文件,如果实在想用这个程序的话,换回2.0的库吧。

网友G:
v3.5的头文件包括:CoreSupport文件夹中的core_cm3.h,DeviceSupport文件夹中的stm32f10x.h和system_stm32f10x.h,以及inc文件夹中的各种外设的头文件。 而没有:stm32f10x_gpio.h,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map.h,stm32f10x_type.h,cortexm3_macro.h,stm32f10x_nvic.h,stm32f10x_lib.h。

网友H:
楼主看看官方库更新的变更手册就知道了,不过深究这些也没有意思。

网友I:
建议用最新的的HAL的库,自动软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