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PSoc BLE的UART接收中断(分享)

楼主(2015-12-14):
前言: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串口来打印调试信息,特别是调试BLE时,因为如果在调试BLE设断点,设了断点之后,此时BLE就无法实时握手,就会断开连接;因此,用串口打印调试信息还是相当方便的。同时,当以后在使用透传时也是需要串口来与Psoc BLE通讯的,在论坛里好像有一些网友求助该方法的例程,但给的答案都不太让人满意,这里就以实现Psoc BLE的UART接收中断为例;

步骤一、配置PSOC Creator的UART组件:
选择这个UART组件

配置UART的基本信息

配置UART更高级的功能,我选用的是RX FIFO not empty中断源,内部中断

至此,UART组件已经配置完成了,编译下工程,接下来就要开始组织代码编写了。

步骤二、使能UART和使能UART中断

步骤三、处理接收到的串口数据

CY_ISR (UART_SCB_IRQ_Interrupt)
{
    #ifdef UART_SCB_IRQ_INTERRUPT_INTERRUPT_CALLBACK
        UART_SCB_IRQ_Interrupt_InterruptCallback();
    #endif /* UART_SCB_IRQ_INTERRUPT_INTERRUPT_CALLBACK */

    /*  Place your Interrupt code here. */
    /* `#START UART_SCB_IRQ_Interrupt` */
    UART_ClearRxInterruptSource(UART_INTR_RX_NOT_EMPTY);//清除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清除的话会无限进入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即UART_SCB_IRQ_Interrupt函数

    if(UART_GetRxInterruptSourceMasked()&UART_INTR_RX_NOT_EMPTY)//判断接收中断的类型
    {
        uint32 ReceviceData=0;
        ReceviceData=UART_SpiUartReadRxData();//读取串口接收缓冲区的数据
//         printf("%c",(uint8_t)ReceviceData);
        UART_UartPutChar((uint8_t)ReceviceData);//输出接收到的串口数据
    }
    UART_SpiUartClearRxBuffer();//清除串口接收缓冲区
    /* `#END` */
}

其中,UART_SCB_IRQ_Interrupt这个是默认的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关键代码:
1、主函数
int main()
{
    /* Place your initialization/startup code here (e.g. MyInst_Start()) */
    CyGlobalIntEnable;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UART_Start();//使能串口
    UART_SCB_IRQ_Start();//使能中断
    printf("UART Demo!\r\n");
//    UART_SpiUartPutArray("Helon Test\r\n",sizeof("Helon Test\r\n"));
    for(;;)
    {

        /* Place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
}

2、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CY_ISR (UART_SCB_IRQ_Interrupt)
{
    #ifdef UART_SCB_IRQ_INTERRUPT_INTERRUPT_CALLBACK
        UART_SCB_IRQ_Interrupt_InterruptCallback();
    #endif /* UART_SCB_IRQ_INTERRUPT_INTERRUPT_CALLBACK */

    /*  Place your Interrupt code here. */
    /* `#START UART_SCB_IRQ_Interrupt` */
    UART_ClearRxInterruptSource(UART_INTR_RX_NOT_EMPTY);//清除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清除的话会无限进入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即UART_SCB_IRQ_Interrupt函数

    if(UART_GetRxInterruptSourceMasked()&UART_INTR_RX_NOT_EMPTY)//判断接收中断的类型
    {
        uint32 ReceviceData=0;
        ReceviceData=UART_SpiUartReadRxData();//读取串口接收缓冲区的数据
//         printf("%c",(uint8_t)ReceviceData);
        UART_UartPutChar((uint8_t)ReceviceData);//输出接收到的串口数据
    }
    UART_SpiUartClearRxBuffer();//清除串口接收缓冲区
    /* `#END` */
}

总结
    UART_Start()函数一定要放在UART_SCB_IRQ_Start()函数之前,也就是说要先使能串口了才使能串口中断,否则串口中断使能无效,从而无法进入串口中断接收函数。

网友A:
UART_Start()函数一定要放在UART_SCB_IRQ_Start()函数之前??为什么啊?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_Start()函数一定要放在UART_SCB_IRQ_Start()函数之前??为什么啊?不是很清楚。。。 ...

上面不是说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不这样的话,有串口数据过来时,PSOC BLE是无法进入接收中断函数的。

网友B:
这个总结的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不是说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不这样的话,有串口数据过来时,PSOC BLE是无法进入接收中断函数的。 ...

不这样的话,有串口数据过来时,PSOC BLE是无法进入接收中断函数的!!!好吧,多谢了

网友C(2016-04-27):
这个程序是  在串口助手上发送数据   之后再在助手上显示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是  在串口助手上发送数据   之后再在助手上显示出来吗

对的,这个只是演示,正规的做法不要这样做

网友D(2016-06-03):
但是我还是接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