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各位,电源及串口通信遇到问题

楼主(2015-12-14):
要实现单片机与相机通信,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指令给相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单片机发出的指令相机不认,接串口助手在电脑上看到所发送的数据正常,串口助手能准确收到单片机发出的指令,但相机却无法识别。具体的电路为

单独用电脑的串口助手给相机发指令是可以识别的,说明相机没有问题,但单片机发出的指令可以通过串口助手读出来,指令也是对的,但就是不能被相机识别,用示波器打在单片机输出引脚发现纹波较大,峰峰值有1点几伏。频率有几百k。

个人分析,可能是dcdc输出的5V不干净,而ldo也没有滤掉杂波,所以单片机引脚输出的电平很不稳定。

但为什么能被ttl模块识别发给串口助手呢?而相机却识别不了? 肯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注意串口设置位,不同设备之间的通讯电平是否相同

网友B:
把某些电阻的阻值调整以下就好了

网友C:
你的RX TX 是不是 经过了232芯片 出来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RX TX 是不是 经过了232芯片 出来的信号?

ttl,与相机的电平是匹配的,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ttl,与相机的电平是匹配的,3.3v

两个设备之间三条线?距离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