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学习记录1.开发环境搭建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5-12-14):
主要记录环境搭建及写程序过程一些注意事项,后续如果发现,也会更新在此贴中。以备将来查看。
1,安装软件准备:
   KEIL MDK5.17
   Keil.STM32F4xx_DFP.2.7.0
   stm32cubemx
   stm32cubef4  在上面一个链接中也能找到。
具体安装过程就不详述,常规下一步很简单。除了安装stm32cubemx  出了点小插曲,安装不上,需要jave的运行环境。估计是电脑系统GOHST牌阉割掉了功能。点确定自动弹出的链接,网速很慢安装不上。自行百度搜索: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2,使用stm32cubemx 创建工程时,可以选芯片型号,也可以直接选开发板型号,这样开发板上所有外设都直接配置好,无需手动配置。
3,使用stm32cubemx导出工程时,如果未指定导出为MDK工程,则使用快捷键后无配置,不会修改,需要在Project Setting 里修改。

  重新导出工程,原来的添加的用户代码会被清空。建议设置备份。这点感觉做的不太好,直接清掉用户代码。但是一旦勾选备份,在user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备份,操作需谨慎。
被清空用户代码示例,就一点点测试的。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nanjinfp.wikidot.com,sjzkaifp.wikidot.com,fuzkfp.wikidot.com,chongqingkaifp.wikidot.com,cskfap.wikidot.com,010dkfp.wikidot.com,beijing007.wikidot.com,bjkaifp.wikidot.com,beijingkaifp.wikidot.com,010kfp.wikidot.com,023kaifp.wikidot.com,027kaifp.wikidot.com,028kaifp.wikidot.com,0551kaifp.wikidot.com,024kaifp.wikidot.com,010kaifp.wikidot.com,021kaifp.wikidot.com,0431kfp.wikidot.com,0531kfp.wikidot.com,0791kfp.wikidot.com,022kfp.wikidot.com,0311kfp.wikidot.com,0451kfp.wikidot.com,0574kfp.wikidot.com,0591kfp.wikidot.com,020kaifp.wikidot.com,025kfp.wikidot.com,0571kfp.wikidot.com,0731kfp.wikidot.com,0755kfp.wikidot.com,0371kfp.wikidot.com,0510kfp.wikidot.com,0512kfp.wikidot.com,0532kfp.wikidot.com,0871kfp.wikidot.com,029kfp.wikidot.com,0592kfp.wikidot.com,0771kfp.wikidot.com,0851kfp.wikidot.com,0931kfp.wikidot.com,,nckfp.blogwo.com,cckfp.blogwo.com,cqkfp.blogwo.com,cdkfp.blogwo.com,whkfp.blogwo.com,hfkfp.blogwo.com,sykfp.blogwo.com,bjkfp.blogwo.com,cskfp.blogwo.com,gzkaifp.blogwo.com,hzkfp.blogwo.com,njkfp.blogwo.com,tjkfp.blogwo.com,sjzkfp.blogwo.com,hebkfp.blogwo.com,qdkfp.blogwo.com,suzkfp.blogwo.com,wxkfp.blogwo.com,fzkfp.blogwo.com,zzkfp.blogwo.com,kmkfp.blogwo.com,xakfp.blogwo.com,lzkfp.blogwo.com,dgkfp.blogwo.com,fskfp.blogwo.com,gykfp.blogwo.com,tykfp.blogwo.com,dlkfp.blogwo.com,xmkfp.blogwo.com,czkfp.blogwo.com,qzkfp.blogwo.com,wzkfp.blogwo.com

网友B:
之前一直听有人说代码被删掉,直到我看到你截图才明白,你们不按套路来啊,用户代码要写在BEGIN X和END X之间呀,你写在外面必然会被清掉的呀

网友C:
给你写着begin,end,你非要写在别的地方,,肯定给你清空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直听有人说代码被删掉,直到我看到你截图才明白,你们不按套路来啊,用户代码要写在BEGIN X和END X之 ...

谢了,我就看到两个USER,以为都是用户的,就直接添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我就看到两个USER,以为都是用户的,就直接添加了

不用客气,教程写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