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小米净化器到底有没有造假

楼主(2015-12-14):
不知为何,图片压缩的太厉害,文字都看不清了,大家就将就着猜一下吧哈哈。重点可以看一下测试阶段2,比较有说服力一点
----------------------------------------------------------------------------------------------------
帝都的雾霾实在是恶心,早就有买空气净化器点打算,前天净化器到手,看网上不少关于他的数值造假的说法,本着一探究竟的想法花了半天时间进行了一下探究,过程比较随意,但个人感觉应该有一定的说服力。
先说结果,测试过程后面以图片的形式附上(为了记录方便,测试数据直接截图发到了好友群中)。
测试结论:小米空气净化器显示的数据造假!
测试阶段1:今天上午。测试过程稍混乱,因为测试的时候有几个临时没有想到的问题,所以掺杂着一些重复测试的过程。结论:总体净化能力不错,长期稳定显示值忠于传感器的输出值,每次开机或调大风量显示值会首先提高到一定程度,然后慢慢降下来,这一过程有造假嫌疑。

测试阶段2:没有截图,文字叙述一下吧
测试过程:把空气质量传感器拔掉,根据手册找到输出信号的引脚,用电阻短接OUTPUT和VCC,也就是说强制传感器的输出值最低(此时显示值应该是9,并且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才对)。打开空气净化器,APP显示值20,开机自动模式运行,显示值会首先提高到44,然后慢慢下降,最终在9和10之间跳动,事实上这一过程中显示的所有值(除了9以外)都是假的!关机重复可复现。

网友A:
首先买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在骗自己,且不论是不是小米的。

其他品牌的也一样。

网友B:
小米净化器是否造假不知道也不关心,分析原理就该知道,常规净化器的效果以绝大多数人的使用方法而言,基本上都属于无明显效果的,不论什么品牌。真正有效的净化器非常贵,且不适合安装在一般家庭、办公室内使用,所以,还是别指望什么“净化器”了吧,顶多也就是个心理安慰。

网友C:
据说, 有用户买了小米空气净化器, 忘了拆掉滤芯热缩保护膜, APP上居然显示PM值不断下降, 后来索性把滤芯取出来再开机, 同样的效果...
小米真笨, 即然有没有滤芯都能让手机APP上的PM值下降, 何必装那个滤芯呢? 直接cost down吧 :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净化器是否造假不知道也不关心,分析原理就该知道,常规净化器的效果以绝大多数人的使用方法而言,基本 ...

滤PM是有用的, 但滤"味道"就没谱了, 我们办公室有装. 空气静化器对换气量有要求, 如果不关门窗, 或是本身有新风系统, 独立的空气静化器就是个摆设. 比如某些车用空气静化器(汽车每分钟将车内的空气换好几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滤PM是有用的, 但滤"味道"就没谱了, 我们办公室有装. 空气静化器对换气量有要求, 如果不关门窗, 或是本身 ...

有明显效果是有前提的,滤除速率必须大于新进PM的进入率,然后是足够长的时间,这两点基本要求在绝大多数家庭、办公室内是根本满足不了的,也包括在车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明显效果是有前提的,滤除速率必须大于新进PM的进入率,然后是足够长的时间,这两点基本要求在绝大多数 ...

理想的配置还是装在新风系统的进风口了, 进来了再滤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同理, 车用的PM过滤装置, 也只有装在原来空调换气入口入才是正确的.

网友D:
做光学实验有用到洁净工作台,测试了下,它的过滤效果不是一般的好,0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想的配置还是装在新风系统的进风口了, 进来了再滤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同理, 车用的PM过滤装置, 也只 ...

能滤除新进PM的新风系统跟目前的所谓净化器的结构差别很大,造价高得多,主要用在对洁净度有高要求的场合,这货可没见哪个家庭或办公室、汽车内安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光学实验有用到洁净工作台,测试了下,它的过滤效果不是一般的好,0啊

洁净工作台已经不便宜,把洁净工作台那点小小的空间扩展到这个室内,那造价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做光学实验有用到洁净工作台,测试了下,它的过滤效果不是一般的好,0啊

想不想去无尘车间工作? 贴手机屏的, 搞封装的... :lol 表值基本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买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在骗自己,且不论是不是小米的。

其他品牌的也一样。 ...

在帝都生活表示这玩意还是有用的,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雾霾天不开净化器嗓子会难受无比,开了明显就好多了,起码早上起床不会一直咳  有没有用还得看使用的环境,把它放到南方去估计还真是没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明显效果是有前提的,滤除速率必须大于新进PM的进入率,然后是足够长的时间,这两点基本要求在绝大多数 ...

雾霾天还开窗就不要指望有什么净化器能过滤干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帝都生活表示这玩意还是有用的,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雾霾天不开净化器嗓子会难受无比,开了明显就好多了 ...

你的这个结论要做双盲对比测试才能确认是否成立(指你的主观感觉,不涉及具体PM指标),事实上,如前面所言,从可靠的PM数据测试上就足以说明你的感觉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
虽说人艰不拆,但涉及科学问题一定要拆,真相才是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雾霾天还开窗就不要指望有什么净化器能过滤干净了

就一般的家庭门窗结构和普通人的生活习惯而言,PM2.5进入室内的速率相对那些净化器的可怜滤除率而言可不算低,更何况还要有足够的滤除作业时间,这两点对普通人而言,是根本克服不了的,所以才得出“净化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明显效果”的结论。
真想在雾霾高发的帝都家里获得足够洁净的空气,唯一的办法是安装洁净室空气净化设备,同时按洁净室标准对门窗全面改造,靠常规的什么净化器,都说了,不过是心理安慰。

网友E:
谁叫它叫小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洁净工作台已经不便宜,把洁净工作台那点小小的空间扩展到这个室内,那造价不用多说了吧…… ...

嗯,一台6000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不想去无尘车间工作? 贴手机屏的, 搞封装的...  表值基本为零

你的签名好有同感啊:lol

网友F:
谁用谁知道!
我买过一台空气净化器,很便宜,才400元,不过买早了,2008年买的。
我和两个朋友在我家客厅里聊天吹牛抽烟,开着净化器,可以连续抽掉2包香烟;不开净化器,最多每人抽两根,就开始辣眼睛了。
我家客厅约25平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谁用谁知道!
我买过一台空气净化器,很便宜,才400元,不过买早了,2008年买的。
我和两个朋友在我家客厅 ...

就你说的这些,认真测试一下轻松证伪!也不想想密闭的25平米室内连续抽两包烟得有多少烟焦油,就你那400块的“净化器”能吸附多少?真吸附了那么多,滤芯都成啥样子了?显然,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你家呆不住……

网友F:
谁说烟焦油必须全部吸附在滤芯上了?在房间里抽烟,点上一根蜡烛,烟味也会消失很多。
你认为净化器的空气流量必须大于进入房间的空气流量,才有效果,那么,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室内的PM2.5浓度比室外还要高几倍哦。
我的净化器没有粉尘传感器,要不要启动完全手动控制。但是我试用过一款价格9000多的净化器,它这是全自动的,只要插着电,开始抽烟,一会儿它就启动了,一开始用比较大的功率运行,等到烟抽完了,它就慢慢地功率会下降,直到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谁说烟焦油必须全部吸附在滤芯上了?在房间里抽烟,点上一根蜡烛,烟味也会消失很多。
你认为净化器的空气 ...

从摆放的位置概率上说, 净化器所处理量若与房间换气量相同, 平均PM值能降一半. 跟据卫生条件, 每人每小时需要30m3的新风量, 以3人为例, 不抽烟都得90m3/H。

大多数的净化器处理量是照般风机流量, 然而小体积的净化器滤网面积小, 要得到大的风量只有增加流速, 风机的工况流速比标称流速下降很多, 300m3的净化器可能连1/3都达不到。

抽一支烟, 可让20平米的客厅平均PM从0.3mg/m3升高到2mg, 连抽3支可升到4mg. 这个数据表明, 对于烟民, PM好像也不是太大回事, 环境的PM比抽的烟气好太多了.

网友C:
谁有条件, 测一下滤网前后气压差和标称处理量, 以1kpa为参考, 每小时300m3的处理量, 用来克服阻力的功率需要83W, 风叶及电机综合效率以25%计, 风机额定功率需要333W, 好大一坨,,, 333W的风机有多吵, 对比一下200W的抽油烟机吧

网友C:
厂家无不宣传所用的HEPA滤网的风阻“很低”, 我查了很多资料, 确实是很低, 低到只有20-80pa,但是测试条件是风速每秒5.33, 单位是什么呢? 不是米, 是厘米.  没错, 标准测试风速是5.33cm/s

设滤网总成的尺寸有A3纸那么大, 即面积0.125m2, 除去边框和结构部份, 有效面积计0.1m2那么每小时300m3的流量需要的流速为0.835m/s。我不知道滤网的风阻与风速的关系是否线性, 估且认为在一定犯围内是线性吧,那么风阻大约为300-1200pa, 这仅仅是HEPA的风阻, 实际上空气净化器还有活性炭滤芯, 风阻暂时末知.

(我公司买的三千多元的净化器, 标称处理量每小时403m3, 额定输入功率48w, 我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

以上分析若有出入, 欢迎从事空气净化器的网友斧正和批评,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厂家无不宣传所用的HEPA滤网的风阻“很低”, 我查了很多资料, 确实是很低, 低到只有20-80pa,但是测试条件 ...

我的空气净化器带负离子功能,可以单独开启,不开启负离子,消除烟味的效果差多了。另外,我的净化器共三层滤网:海绵粗滤、HEAP滤网、活性炭滤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谁说烟焦油必须全部吸附在滤芯上了?在房间里抽烟,点上一根蜡烛,烟味也会消失很多。
你认为净化器的空气 ...

如果不是大量被吸附,那大量烟焦油岂不是还在室内?墙壁、地面之类又能吸附多少?你说开了净化机就没烟味了,显然可以排除室内外空气流动带走的烟气,否则是空气流动的结果而不是净化的结果。注意逻辑。
另外,点根蜡烛就可以让烟味“消失很多”,理论支持呢?
至于你观察到的抽烟跟净化器的联动,很正常,烟抽完不久净化器逐渐停止运行,不是净化器解决了烟焦油而是室内外空气流动带走的,这个才是大头,净化器只是聊胜于无的心理安慰罢了,否则你应该立刻从滤芯上检出大量烟焦油,没有就说明过滤的量很少。
这一切都可以轻松通过实验来认清事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大量被吸附,那大量烟焦油岂不是还在室内?墙壁、地面之类又能吸附多少?你说开了净化机就没烟味 ...

看一下这个吧:http://www.iqiyi.com/w_19rtg1u0j ... a25b73605eee7bace35
我也做过这样的实验,不过我用的是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和一个负离子发生器,近视可以认为与外界空气隔绝。
香烟产生的焦油,大部分是吸附在香烟过滤嘴上,还有一部分被吸进了肺里,另外一部分在鼻孔里,这个看一下吸烟的人的鼻孔就知道了,剩下的才是散发到空气中的。
蜡烛消烟的理论依据是蜡烛燃烧时产生不完全燃烧的炭,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可以去搜一下GB/T18801-2015《空气净化器》国家标准,里边详细介绍了测试方法,是在一个密闭的试验舱内进行的。

网友C:
石蜡的主要成份是碳氢化合物, 原则上完全燃烧只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但世上没有纯净物, 石蜡本身含有灰粉和少量杂质,况且还有烛芯的灰会飘扬进入空气,燃烧不完全的碳还会变成碳黑微粒。点蜡烛只怕是产生一些PM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石蜡的主要成份是碳氢化合物, 原则上完全燃烧只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但世上没有纯净物, 石蜡本身含有灰粉和少 ...

;P
你说的完全没错,确实会产生新的污染物,但也确实可以消除烟味。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基本不点蜡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这个吧:http://www.iqiyi.com/w_19rtg1u0jd.html#curid=2784124209_2f345d4364b7ba25b73605eee7ba ...

再纠正你:吸烟产生的焦油多数被排放到空气中,过滤嘴、肺和鼻孔什么的只能吸附少量。蜡烛不完全燃烧产生的碳粒很少,要多少才能把烟气吸附?有作用不等于起主要作用。
空气净化器的测试方法和标准不等于说明净化器在常规使用下会起明显作用,前面我已经说过其起作用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完全没错,确实会产生新的污染物,但也确实可以消除烟味。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基本不点蜡烛了 ...

在过咸的汤里放一些醋, 汤便没那么咸了,你试试

网友C:
同样的道理,厕所里放一瓶廉价香水,并不能消除臭味,只不过是用一种气味掩盖另一种气味

网友G:
最近自己量的数据:(自己有雾霾表、总公司做净化器,公司领导家里(别墅)装了1台1万4千元的高2米的柜机净化器,大约8台直径18厘米墙上打孔安装的)
1、自己家,无净化器,稍微有点雾霾的时候,不开窗的情况下,屋里是外面的2/3(平均),例如屋里80,外面是120;这种测试过几十次,每天早晚无聊就测着玩;(准备要装柜机)
2、在领导别墅测试:外面是90-110的情况下,开了一晚上,都不开窗,净化器能进新风,墙壁安装的效果是20-25左右,主卧采用柜机低于10(在2楼,出风口在地板),客厅40-50(在一楼、出风口在天花板与主卧一个净化器),出风口在上效果不好,厂家也不推荐;
3、总公司每个办公室都有柜机(跟3P空调大小一样),几次去测试基本都是外面100-120左右时,屋里能到30-40;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最近自己量的数据:(自己有雾霾表、总公司做净化器,公司领导家里(别墅)装了1台1万4千元的高2米的柜机净 ...

3、总公司每个办公室都有柜机(跟3P空调大小一样),几次去测试基本都是外面100-120左右时,屋里能到30-40;

请问:这柜机的处理风量是多少m3/H? 办公室的空间多少m3?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3、总公司每个办公室都有柜机(跟3P空调大小一样),几次去测试基本都是外面100-120左右时,屋里能到30-4 ...

这个没注意,当时也没关心这些,
看来下次去了解了解,评估评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