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CM7555的放电电流

楼主(2015-12-15):
7555,跟555差不多,现在对7 dis引脚,也就是通常用来放电的这个引脚的电流有些疑问,现在对这个引脚的理解是,dis引脚是输出的镜像,电平跟输出一样,输出高电平时,无法输出电流,所以是“虚”的高电平,此时是开漏的,输出低电平时,放电管导通,这个引脚相当于接地,电流可以灌入,然后现在是对这个灌电流的大小有些疑问

对datasheet的一些专有名词还不是很熟悉,应该是这张图
比如 我供电VDD=18V , 然后dis引脚输出低电平时接近0V,灌电流(就是放电电流?)大概就是10几mA?但为什么随着dis引脚电压的升高灌电流能力还增大了?电压升高不应该是意味着放电管截止,电流应该减小啊?

请问我对这张图的理解有没有错误 谢谢!

网友A:
不是指“能力”量,是“实际”值。
按式,灌电流I=放电压V/通电阻R,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指“能力”量,是“实际”值。
按式,灌电流I=放电压V/通电阻R,理解

你好!实际我是用这个做方波,然后根据占空比的公式想让Ra尽可能的小,以达到接近50%的占空比,但由于需要15V供电,当7引脚导通时,VDD也会通过Ra接地,此时就有个最大电流的问题。
恕我愚钝,没明白您的话。。这个放电压,是指这个外接的VDD还是7引脚此时自身的电压?第一张图的横坐标 discharge voltage 是指自身电压?自身电压升高就是导通电阻增大吧,电流应该减小?
其实我现在是对第一张图不理解,望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实际我是用这个做方波,然后根据占空比的公式想让Ra尽可能的小,以达到接近50%的占空比,但由于需 ...

那幅图,其实是表征了那个“放电管”的导通电阻,注意其是非线性的。

此外注意此导通电阻与电源电压的关系——VDD越高则导通电阻越小(因为那个MOS管的“Vgs”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幅图,其实是表征了那个“放电管”的导通电阻,注意其是非线性的。

此外注意此导通电阻与电源电压的关 ...

谢谢 可还是不知道横坐标的电压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实际我是用这个做方波,然后根据占空比的公式想让Ra尽可能的小,以达到接近50%的占空比,但由于需 ...

通常"放电"的是定时电容,
这个电压就是放电初始电容的电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放电"的是定时电容,
这个电压就是放电初始电容的电压。
,,,

那此时VDD通过RA的电流呢?

网友B:
根据此I~V关系,大概可以估计出那个放电MOS管的导通电阻范围,然后根据外电路电阻估算出大概的RC。

通常由于那个导通电阻相比于外接电阻小得多,粗略计算可以忽略。

网友A:
RA是啥?管它是啥呢,照样还是I=V/R!

你确实不如老抽透亮,他都明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此I~V关系,大概可以估计出那个放电MOS管的导通电阻范围,然后根据外电路电阻估算出大概的RC。

通常由 ...

所以那个横坐标是指什么电压或者说这个图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是啥?管它是啥呢,照样还是I=V/R!

好吧。那我还是这样问吧。。放电时,流入7引脚的电流有Ia+Ib两条路吧?然后允许流入的最大电流是多大?是只能流入这么多电流,还是多少电流都可以流过但会烧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是啥?管它是啥呢,照样还是I=V/R!

你确实不如老抽透亮,他都明白了。哈哈 ...

好像钻牛角尖了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还是不知道横坐标的电压是指什么

就是那个放电MOS管的漏源极电压(7对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放电MOS管的漏源极电压(7对1脚)。

好的!谢谢!还是不太会看datasheet、、能帮我解答一下11楼的问题吗?

楼主:
先去上课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是不太会看datasheet、、能帮我解答一下11楼的问题吗?

是通过“Ia+Ib两条路”。

至于“最大电流”(应该是那个放电MOS管最大功耗),手册中好像未给。在此,通常不会用到“烧毁芯片”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Ia+Ib两条路”。

至于“最大电流”(应该是那个放电MOS管最大功耗),手册中好像未给。在此,通 ...

因为根据占空比的公式 要50%的方波的话 RB跟RA的比值越大越好,但我实际情况要求RA+RB的值不能太大,所以我想尽可能减小RA的值,但这样放电电流就增大了,然后7555的放电电流好像一般10~50mA 但具体多少不知道 就去查芯片手册 然而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根据占空比的公式 要50%的方波的话 RB跟RA的比值越大越好,但我实际情况要求RA+RB的值不能太大,所以 ...

这个电路做不到“50%的方波”,除非想办法把上面的那个电阻(RA)变成与那个放电MOS管互补的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做不到“50%的方波”,除非想办法把上面的那个电阻(RA)变成与那个放电MOS管互补的开关管。
...

所以我想尽量,这个方法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