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觉得】74HC573锁存器,没什么用?

楼主(2015-12-15):
74HC573锁存器,通上电,相当于没有这个器件;断电能保存住8位的数据。

在开发板上接的是数码管。

我认为,只有在,只显示一个数码管,且不常变化的情况下,74HC573锁存器,才有价值;

一般情况下,都是多个数码管高速循环刷新显示,用上锁存器,反而浪费资源,耽误功夫。

请问,我的观点正确吗?

网友A:
锁存器主要是用来解决io不足的,省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存器主要是用来解决io不足的,省io

哦,原来如此……

不如改叫 74HC573省口器: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

不如改叫 74HC573省口器

锁存器还常用来作为缓冲,解决高速设备和低速设备间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存器还常用来作为缓冲,解决高速设备和低速设备间不同步的问题

这个目前还无法理解,以后遇到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前还无法理解,以后遇到再说……

加油:handshake
有问题多来论坛交流

网友B:
再摸几年电子再来下结论

网友C(2016-03-11):
我只知道锁存器一般是用来扩口用的,比如74HC373,374,这是单向的,74hc255,这是双向的,以上都 是并入并出的,74HC595,这是串入并出的,74hc138,不是锁存口是地址译码器,类似的还有74HC164,还有早期用的CD4514。

好象我都 有见过相关的用途,最BT的是一个老人家用CD4017做了个键盘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