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如何选取

楼主(2015-12-15):
(无正文)

网友A:
分情况,你可以试试不同容值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波形,实测一下就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情况,你可以试试不同容值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波形,实测一下就知道了吧? ...

但是能计算出一个最小值吧,不然如何选取不同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能计算出一个最小值吧,不然如何选取不同的值

680-1000uF /A 经验值  耐压25V, 具体没算过

网友B:
反激式的输出滤波电容是比较好算的,在开关管导通时间Ton内,输出要靠滤波电容拿出足够的能量,最小要能保证这段时间的平均功率达到你的额定要求,进一步来说,滤波电容对负载放电释放能量Q=0.5*C*△U^2=P*Ton  这里未知的便是你所求的电容值,当然△U你要明白它的意义:纹波,否则很容易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式的输出滤波电容是比较好算的,在开关管导通时间Ton内,输出要靠滤波电容拿出足够的能量,最小要能保 ...

这里的P是输出功率吗?

网友C:
与负载大小有关…另外:50Hz/50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P是输出功率吗?

是啊,是你的平均输出功率: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是你的平均输出功率

是指的一路的输出把,比如5V输出,5V,0.5A。算出来的电容很大啊。60KHZ的频率。

网友B:
是一路
注意我之前说过:△U你要明白它的意义:纹波,否则很容易弄错
仔细体味,还有对于电容能量的计算你要多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路
注意我之前说过:△U你要明白它的意义:纹波,否则很容易弄错
仔细体味,还有对于电容能量的计算你要 ...

但是用这个公式算出来值很大。纹波一般是电压的1%到2%。求指点计算过程。

网友D:
跟功率没关系, 主要是满足电压纹波值, 需要注意的是ESR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用这个公式算出来值很大。纹波一般是电压的1%到2%。求指点计算过程。 ...

公式给你了,你不明白其中的物理意义,让你去悟你偏偏不肯,死套公式不行的,告诉你结果吧
输出参数:5V,0.5A 纹波:1%即50mV  频率:50KHz   T:20us
现设Ton=8us
能量守恒:0.5*C(5+0.05/2)^2-0.5*C(5-0.05/2)^2=5*0.5*20e-6
这样算的C=200uF   这个大不大?
你的问题出在△U的理解上,去查一下电容能量概念,电路理论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公式给你了,你不明白其中的物理意义,让你去悟你偏偏不肯,死套公式不行的,告诉你结果吧
输出参数:5V ...

若单看容抗,有8uS(或12uS) 的能量是变压器经整流管直接向负载提供的,不需要电容提供储能;
实际上,若非采用顶级电容,纹波主要由ESR决定。普通220uF的电容ESR通常达0.5ohm, 经济型高频低阻的0.1-0.2ohm左右, 顶级高频低阻0.05-0.1ohm。用5毛钱一颗的rubycon ZLG系列220uF/10V勉强凑合,若体积允许,用1毛5一颗的capxon KF系列1000uF/10V解决。

网友D:
以上,是一整小包200颗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给你了,你不明白其中的物理意义,让你去悟你偏偏不肯,死套公式不行的,告诉你结果吧
输出参数:5V ...

你计算的功率是整个周期的啊,不是导通时间内,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所以你不懂吗?一个周期的功率是平均功率,可近似替代导通期间的平均功率或者关断期间的平均功率,要说有没有差别?有,但不大,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