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语音电路/芯片

楼主(2015-12-15):
大侠们,需要做一个类似于ATM机语音的那种东西,就是用MCU控制,什么时候发什么声音。
就固定的几个声音“谢谢”“欢迎使用”等等几句话。
请问有什么专门的芯片和电路解决这个的啊。
以前实在没搞过语音,一窍不通:dizzy:

网友A:
http://www.holtek.com.cn/china/news/products/050611.htm

HA0264S--
HA0279S--
HA0289S--
HA0360S--
HA0375S--
HA0398S

盛群半导体推出全新的录放音Flash type IC HT83F22HT83F22是一款可录/放音的Flash Voice MCU。外挂标准的SPI Flash Memory,客戶可根据不同的应用情況,弹性地选择不同容量的SPI Flash Memory。
HT83F22內含盛群8位微控制器,并內建Flash Program ROM,高速SPI与I2C介面,AGC,12-bit ADC,电压单音12-bit电压型DAC与功率放大器,以极少的外部零件,极佳的抗杂讯能力与工业规格溫度范围 (-40°C~+85°C),让产品导入录/放音功能变得更可靠,更简单。
HT83F22系列提供高阶软硬件开发工具(EasyPlayTM),已內建多种常用API和语音播放模式,并配合盛群USB烧录器,使用容易,可以简单地烧录程序与语音的內容。举凡家庭防护、防盜器材、健康医疗、
语音家电、玩具礼品等应用,在要求少量多样化并快速交貨的时代,提供一个快速又可靠的录/放音IC方案。

网友B:
科大讯飞有,我用过,还挺好使的:lol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做语音芯片的,你可以选择用OTP语音IC,价格低,出货快。

你可以自己提供音源,或者我们帮你用软件合成语音。MCU控制就是给几个电平信号就播放第几段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大讯飞有,我用过,还挺好使的

具体型号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做语音芯片的,你可以选择用OTP语音IC,价格低,出货快。

你可以自己提供音源,或者我们帮你 ...

能给一个你们推荐片子的资料么

网友D:
你这种简单的应用直接选用OTP语音IC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案。你淘宝语音芯片打样,10块钱5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给一个你们推荐片子的资料么

如果有什么疑问,你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们业务。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3.yR7cJE&id=41899214138&_u=g13njn0ab96

去他们家看看,用过n多种语音方案以后 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