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问题

楼主(2015-12-15):
我的一个电路需要脉冲输出,脉冲宽度大约5μS,峰值电流小于4安,电压小于80V,脉冲重复频率小于100Hz,采用X7R电容储能,请教各位老师电容会不会被冲击坏了?一个X7R电容能承受多大的脉冲电流?电容是2.2μ/250V。谢谢!

网友A:
电容2uF   脉宽5uS   自相 矛盾!…

楼主: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这里再说一下。电路采用多个电容并联,小电流充电,通过场效应管控制对负载放电。电路能正常工作,但不知其可靠性,所以想知道单个这样的电容能承受多大的脉冲电流,短脉冲电流显然和纹波电流对电容的损害是不相同的,一般参数指标只标注最大纹波电流,所以希望有经验的老师给以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