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5-12-15):
#include<DSP2833x_Device.h>
#include<DSP2833x_Examples.h>
#include<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SYS_CLCK 150000000
#define DB_Time  200

float M=0.8;
float N=200;
float F_out=50;//The Freque Of Output
int k=0;

void EPwmGpioSet();
void EPwm1Set();
void EPwm2Set();
void EPwm3Set();
interrupt void EPwm1_isr();
interrupt void EPwm2_isr();
interrupt void EPwm3_isr();

void main()
{
   InitSysCtrl();
   InitXintf16Gpio();
   DINT;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ER=0x0000;
   IFR=0x0000;
   EALLOW;
   PieVectTable.EPWM1_INT=&EPwm1_isr;
   PieVectTable.EPWM2_INT=&EPwm2_isr;
   PieVectTable.EPWM3_INT=&EPwm3_isr;
   EPwm1Regs.TBPRD=0;
   EPwm1Regs.TBCTL.bit.SWFSYNC=1;
   EPwm1Set();
   EPwm2Set();
   EPwm3Set();
   EDIS;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1=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2=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3=1;
   EINT;
   ERTM;
   IER=M_INT3;
   EPwmGpioSet();
   for(;1;)
   {
    }

}

void EPwmGpioSet()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2=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3=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4=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5=1;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3=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4=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5=0;
  EDIS;
  }
  void EPwm1Set()
  {

EALLOW;
    EPwm1Regs.TBPRD= SYS_CLCK/(2*F_out*N);
    EPwm1Regs.TBPHS.half.TBPHS=0;
        EPwm1Regs.TBCTR=0;
        EPwm1Regs.TBCTL.bit.FREE_SOFT=0x3;
        EPwm1Regs.TBCTL.bit.PHSDIR=1;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1;
        EPwm1Regs.TBCTL.bit.PRDLD=0;
        EPwm1Regs.TBCTL.bit.PHSEN=1;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0x2;
        EPwm1Regs.CMPA.half.CMPA=(Uint16)((SYS_CLCK/(2*F_out*N))*M*(sin(k*PI/N)));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0;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1;
        EPwm1Regs.AQCTLA.bit.CAD=0x2;
        EPwm1Regs.AQCTLA.bit.CAU=0x1;
        EPwm1Regs.AQCTLB.bit.CAD=0x1;
        EPwm1Regs.AQCTLB.bit.CAU=0x2;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0;
        EPwm1Regs.DBCTL.bit.POLSEL=0x2;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0x3;
        EPwm1Regs.DBRED=DB_Time;
        EPwm1Regs.DBFED=DB_Time;
        EPwm1Regs.ETSEL.bit.INTSEL=1;
        EPwm1Regs.ETSEL.bit.INTEN=1;
        EPwm1Regs.ETPS.bit.INTPRD=1;
        EPwm1Regs.ETCLR.bit.INT=1;
  EDIS;

  }

  void EPwm2Set()
  {
  EALLOW;
    EPwm2Regs.TBPRD= SYS_CLCK/(2*F_out*N);
    EPwm2Regs.TBPHS.half.TBPHS=0;
        EPwm2Regs.TBCTR=0;
        EPwm2Regs.TBCTL.bit.FREE_SOFT=3;
        EPwm2Regs.TBCTL.bit.PHSDIR=1;
        EPwm2Regs.TBCTL.bit.SYNCOSEL=0;
        EPwm2Regs.TBCTL.bit.PRDLD=0;
        EPwm2Regs.TBCTL.bit.PHSEN=1;
        EPwm2Regs.TBCTL.bit.CTRMODE=2;
        EPwm2Regs.CMPA.half.CMPA=(Uint16)((SYS_CLCK/(2*F_out*N))*M*(sin(k*PI/N+0.2/0.3*PI)));
        EPwm2Regs.CMPCTL.bit.SHDWAMODE=0;
        EPwm2Regs.CMPCTL.bit.LOADAMODE=1;
        EPwm2Regs.AQCTLA.bit.CAD=2;
        EPwm2Regs.AQCTLA.bit.CAU=1;
        EPwm2Regs.AQCTLB.bit.CAD=1;
        EPwm2Regs.AQCTLB.bit.CAU=2;
        EPwm2Regs.DBCTL.bit.IN_MODE=0;
        EPwm2Regs.DBCTL.bit.POLSEL=2;
        EPwm2Regs.DBCTL.bit.OUT_MODE=3;
        EPwm2Regs.DBRED=DB_Time;
        EPwm2Regs.DBFED=DB_Time;
        EPwm2Regs.ETSEL.bit.INTSEL=1;
        EPwm2Regs.ETSEL.bit.INTEN=1;
        EPwm2Regs.ETPS.bit.INTPRD=1;
        EPwm2Regs.ETCLR.bit.INT=1;
  EDIS;
  }
  void EPwm3Set()
  {
  EALLOW;
    EPwm3Regs.TBPRD= SYS_CLCK/(2*F_out*N);
    EPwm3Regs.TBPHS.half.TBPHS=0;
        EPwm3Regs.TBCTR=0;
        EPwm3Regs.TBCTL.bit.FREE_SOFT=3;
        EPwm3Regs.TBCTL.bit.PHSDIR=1;
        EPwm3Regs.TBCTL.bit.SYNCOSEL=0;
        EPwm3Regs.TBCTL.bit.PRDLD=0;
        EPwm3Regs.TBCTL.bit.PHSEN=1;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2;
        EPwm3Regs.CMPA.half.CMPA=(Uint16)((SYS_CLCK/(2*F_out*N))*M*(sin(k*PI/N-0.2/0.3*PI)));
        EPwm3Regs.CMPCTL.bit.SHDWAMODE=0;
        EPwm3Regs.CMPCTL.bit.LOADAMODE=1;
        EPwm3Regs.AQCTLA.bit.CAD=2;
        EPwm3Regs.AQCTLA.bit.CAU=1;
        EPwm3Regs.AQCTLB.bit.CAD=1;
        EPwm3Regs.AQCTLB.bit.CAU=2;
        EPwm3Regs.DBCTL.bit.IN_MODE=0;
        EPwm3Regs.DBCTL.bit.POLSEL=2;
        EPwm3Regs.DBCTL.bit.OUT_MODE=3;
        EPwm3Regs.DBRED=DB_Time;
        EPwm3Regs.DBFED=DB_Time;
        EPwm3Regs.ETSEL.bit.INTSEL=1;
        EPwm3Regs.ETSEL.bit.INTEN=1;
        EPwm3Regs.ETPS.bit.INTPRD=1;
        EPwm3Regs.ETCLR.bit.INT=1;
  EDIS;
}

interrupt void EPwm1_isr()
  {
   EALLOW;
   EPwm1Regs.ETCLR.bit.INT=1;
   EDIS;
   k++;
   if(k==(N-1))k=0;
   EPwm1Regs.CMPA.half.CMPA=(Uint16)((SYS_CLCK/(2*F_out*N))*M*(sin(k*PI/N)));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3;
  }

  interrupt void EPwm2_isr()
  {
   EALLOW;
   EPwm2Regs.ETCLR.bit.INT=1;
   EDIS;
   EPwm2Regs.CMPA.half.CMPA=(Uint16)((SYS_CLCK/(2*F_out*N))*M*(sin(k*PI/N+0.2/0.3*PI)));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3;
  }

  interrupt void EPwm3_isr()
  {
   EALLOW;
   EPwm3Regs.ETCLR.bit.INT=1;
   EDIS;
   EPwm3Regs.CMPA.half.CMPA=(Uint16)((SYS_CLCK/(2*F_out*N))*M*(sin(k*PI/N-0.2/0.3*PI)));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3;
  }
上面是我的程序代码,出来的波形有点问题。第二第三相有一部分一直是高电平。效果如图,希望各位大侠帮我排查一下是什么愿意,已经搞了好几天了,晕头转向。不胜感激。

楼主:
DSP可以产生双极性三角波吗?

网友A:
是不是死区时间设置不正确??从波形上看不出死区时间呢?

网友A:
建议发帖的时候以论坛给定的代码格式来发布,自己方便,别人看起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死区时间设置不正确??从波形上看不出死区时间呢?

这不是一个桥臂上的两个信号,而是三相中的两项。

网友A:
SPWM的波形应该不是这样吧?是中间窄,两边宽的脉波吧。而且我看到你的波形上面的幅值好像只有400mv,频率好像也不是50Hz,波形似乎不大对,确定是SPWM波形吗?SPWM应该是要采用算法的,即不断更新占空比来实现。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发帖的时候以论坛给定的代码格式来发布,自己方便,别人看起来也方便 ...

谢谢提醒,下次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WM的波形应该不是这样吧?是中间窄,两边宽的脉波吧。而且我看到你的波形上面的幅值好像只有400mv,频率 ...

感觉是算法出了问题 ,可又没发现在哪出了问题。用的是不对称规则采样法,感觉采样周期和中断之间有点问题。

网友B:
......好复杂晕晕~~~·

看看 我写的~~~~

   [开源硬件] 开源~~软件实现~SPWM
https://bbs.21ic.com/icview-8872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晕晕~~~·

看看 我写的~~~~

你这个是单片机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单片机的吧

是的   STC 51

楼主:
现在大大概清楚了,应该是因为单极性调制的原因造成的。  现在准备改用双极性试试看,大家有没有相关资料分享一下@zhangmangui 版主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