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怎么用keil把程序烧写到片外flash

楼主(2015-12-15):
请问怎么用keil把程序烧写到片外flash,我用的是M25P05A芯片采用spi接口,还需要写什么代码吗?

网友A:
stm32不支持吧,LPC支持.

网友B:
楼主需要实现Flash Download算法,Keil安装目录有SPI Flash Download算法的例子:
C:\Keil_v5\ARM\RL\FlashFS\Flash

个人理解,Keil会先下载一个Flash Download Algorithm Loader到RAM,接下来再下载自己编写的Flash Download Alrogithm到RAM。
通过Loader调用Alrogithm里的函数执行SPI Init,Program,Erase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