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格式转换

楼主(2015-12-15):
  allegro PCB转换成AD9时,元件乱码,打开异常

网友A:
brd 降版本
铺铜  机械层 可以先删除再转 成功率会高

网友B:
格式转换对两边的软件版本都有要求,你可以看下AD官方的转换办法http://www.altium.com/altium-designer/features
在这里搜索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转换对两边的软件版本都有要求,你可以看下AD官方的转换办法http://www.altium.com/altium-designer/fe ...

麻烦把视频发给我,我这边看不到,看能不能加个qq聊聊,我这边安装了高版本的AD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