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接收的字符串如何转成数值并波形显示

楼主(2015-12-15):
大家好,初学labview,有个串口接收问题不懂。
请问,1、我从mcu接收到数据(比如0x8831)后,怎么才能转换成数值格式呢?
2、如果我用mcu发送速度数据,比如转速为1000转,这个1000 labview接收是以字符串格式接收的,那么我该怎么转换成数值呢?转速是动态变化的,只有转换成数值后才能用波形显示图。

网友A:
转换方式由你自己定。

串口发送和接收只能识别十六进制的。

比如第一个,MCU接收的数据,你可以通过串口发送0x38,0x38,0x33,x031,也可以直接发送0x88,0x31。后期怎么转换你在Labview中是可以自由定义的。

发送一个道理。

但是你要考虑到Labview的计算速度要比你的Mcu快多了。

网友A:
所以转换的时候要朝着有利于MCU端即可。毕竟mcu计算是比较费时间的。相对于labview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方式由你自己定。

串口发送和接收只能识别十六进制的。

还是没明白你说的,下面我更详细点说:
1、比如我用mcu发送0x38 0x31到labview,labview接收是字符串形式,我准备将接收到的字符串转换成十进制数字,使用labview的哪个模块?
2、用mcu发送十进制数字1000,labview接收是字符串,怎么还原接收到的1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你说的,下面我更详细点说:
1、比如我用mcu发送0x38 0x31到labview,labview接收是字符串形式 ...

里面有自动转换的控件,这个得自己找了。很好找的。不可能再让别人帮你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自动转换的控件,这个得自己找了。很好找的。不可能再让别人帮你找吧。 ...

我试过字符串转十进制,不行。所以才问你具体哪一个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字符串转十进制,不行。所以才问你具体哪一个模块?

你打算用什么转换控件,必须事先MCU和Labview商量好,

你的数据是不是只有数字啊。比如0~9. 发送就用0x30~0x39.

如果还有其他字符的话,恐怕就得自己编一个子v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用什么转换控件,必须事先MCU和Labview商量好,

你的数据是不是只有数字啊。比如0~9. 发送就用0x3 ...

这位兄弟,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对于这两条要求,1中只有两个十六进制数,2中只有1000十进制数,针对这两点你该如何实现?
这样问是不是更难简化我的问题?希望你这次能听明白,感谢你的回复

————————————————————————————————————————
还是没明白你说的,下面我更详细点说:
1、比如我用mcu发送0x38 0x31到labview,labview接收是字符串形式,我准备将接收到的字符串转换成十进制数字,使用labview的哪个模块?
2、用mcu发送十进制数字1000,labview接收是字符串,怎么还原接收到的1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对于这两条要求,1中只有两个十六进制数,2中只 ...

要不你在仔细找找看哪个控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对于这两条要求,1中只有两个十六进制数,2中只 ...

看来你是刚接触labview?在编程-字串符模块-字串符与数值转换,里面有一个十进制的字串符转数值的模块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这个问题前两天已经解决了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31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刚接触labview?在编程-字串符模块-字串符与数值转换,里面有一个十进制的字串符转数值的模块 ...

这位兄弟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已解决。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3112-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这个问题前两天已经解决了
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3112-1-1.h ...

您好,我也在做串口,请问您的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