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帮忙分析下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5-12-15):
大家好,有一个恒流源电路我看不懂,帮忙分析下;目前恒流源电路的最大电流为121mA,我想增大恒流源电流应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A:
减小反馈电阻或者减小采样电阻

来自iphone 5s

网友:
我查了下AD8552的规格书,对此元件用于恒流源有点感觉怪怪的~ 还是,这是仿真,不用在于啥型号,只当理想成运放就行了?

网友B:
楼主电路不像恒流源。想增大恒流源电流可以改成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