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强制跳转

楼主:
KEIL MDK 5.14 + AMBIQ APOLLO 128BGA
我想将bootloader.c中的程序放在固定位置 keil的分布加载文件如下: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1C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1C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08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LR_IROM2 0x0001C000 0x00004000 {
  ER_IROM2 0x0001C000 0x00004000 {
    bootloader.o (+RO)
  }
}

bootloader.c中的函数被正确地加载在0x0001C000上。
然后我在主函数里面

((void(*)(void))0x0001C000)();强制跳转会进入fault错误但是如果是((void(*)(void))0x0001C001)();就正常。地址不是要按2字节对齐的吗,为何按2字节对齐不能正常跳转,没对齐的反而可以?

网友A(2015-12-15):
楼主,再多修改些地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多修改些地址,试试

1.我将0x0001c000处的函数地址打印出来
    am_util_stdio_printf("hello world 0x%08x\r",bootloader_main);
发现它的值为0x0001C001
2.我看了一下map文件

发现0x0001C000处类型为Section
0x0001C001处类型为Thumb Code
那一个字节是什么东西?

网友B:
这是 ARM 的规定,调用地址的最低位用来区别代码的模式,0表示 ARM,1表示 THUM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 ARM 的规定,调用地址的最低位用来区别代码的模式,0表示 ARM,1表示 THUMB。 ...

:hug: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 ARM 的规定,调用地址的最低位用来区别代码的模式,0表示 ARM,1表示 THUMB。 ...

感谢回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