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关于AD 连续转换和单次转换的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5-12-15):
stm8s 寄存器ADC_CR1 的CONT位控制 连续转换/单次转换。
  ADC_CSR  的EOC 是转换完成的标志位。
在连续转换模式下。每次转换完成 需要清除/置零EOC位, 才能进行下次转换?是这样的么?
那么单次转换 模式下同样的 清除/置零EOC位,会有什么效果?
以及。转换完成之后。关闭/置零 ADC_CR1的 ADON 位置。关闭ADC。那么此时的EOC处于什么状态?然后再次开启/置一 ADON位。  这时候的EOC什么状态。

好吧,我真正的问题来了: 单次转换之后 关闭ADON 置零EOC  然后再次开启ADON 能不能达到和连续转换一样的效果?

  新手,不太会用仿真 查看寄存器。害怕自己得到的结果是错误的。特来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A:
没测试过,应该差不多的;   转换精度要求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过,应该差不多的;   转换精度要求多少呢?

精度要求的不是很高。不离谱就行。(精度什么意思?stm8 不是10位的ad么?)

网友B:
使用EOC属于查询方式,效率低,你可以使能ADC转换完成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数据处理后软件启动下次AD转换,这样可以实现连续转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EOC属于查询方式,效率低,你可以使能ADC转换完成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数据处理后软件启动下次AD ...

谢谢~get~

网友:
使能ADC转换完成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数据处理后软件启动下次AD转换

这种方法不错,中断服务程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