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的3D视图看不见走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15):
高版本AD(如:AD13)的3D功能默认是这样的,只要是有盖油的,基本无法看到走线。选白色(Altium 3D White)的勉强可见

网友A:
具体修改方法:

降低顶层和底层阻焊层的不透明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修改方法:

降低顶层和底层阻焊层的不透明度就可以

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板凳正解

网友C:
确实很漂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