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组成超级计算机?

楼主(2015-12-15):
这是一个突发奇想,有不严谨的地方见笑了……

单片机之间用8位IO口并行通信,速度快;单片机之间数据的传递用外部中断进行通知。

1个单片机4块钱12MHz,100个单片机400元1.2GHz

内存也省了……

网友A:
想法不错,不过还需要keep thinking
并且实际推演一下

网友B:
这不是1+1=2的事情!

建议学点基本的《计算机体系结构》。

网友C:
12MHZ和1.2GHZ,就好比自行车和小轿车的区别。没法比。100辆自行车也不行,速度快不了了。

网友D:
理论上行, 关键是操作系统, 任务分配和整合软件.

一台主机把任务分配给100台二级主机, 这100台二级主机再把任务分配给1万台云计算主机, 超算不就这么搭的?

它们之间可以是多种计算机体系, 需要统一的是接口和通讯协议, 我们在做这类通讯器材.

玩笑: 3个有视觉能力的哑巴站成品字形, 用举手的办法就可以完成基本的与非和或非运算. 1个就能完成非运算. 《三体》里,百万雄兵组成的人列计算机, 那也是相当的强

网友D:
楼主用单片机来堆计算单元是可以的, 1亿个不行就上一万亿个, 你还需要收集全球的铜缆或光缆,还有适合的任务主机, 还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写系统及通讯软件, 更大量的精力用来调试验

网友D:
楼主也不想想, 天河二号用了4万颗最强的INTEL CPU, 就算是做1+1, 1万片最牛X的单片机可能也顶不了一颗CPU吧

==========================
以下是对123654789的点评"超级存储达到10000T是单个3.5寸硬盘的容量,还是线性叠加的结果??"的回复: 容量的提升是线性叠加

然, 你的思维有点异常, 一般的观念中, 运算能力与容量类同, 频率与转速类同, 若是问与频率同质的问题的话, 你应该问: 超级存储达到10000万rpm是单个3.5寸硬盘的转速,还是线性叠加的结果??对吧!

网友E(点评):
超算是靠提升频率? 还是靠并行分布运算? 你问我上面的问题,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超级存储达到10000T是单个3.5寸硬盘的容量,还是线性叠加的结果??

网友F:
可以是可以,但这样的想法属于十分的不智。超级计算机有专门的结构,目前的结构并不适合用MCU来构建,而楼主想象的“结构”则是根本不可行的。

网友:
在酱油同志的教导下
要用极限的思维来考虑问题
当单片机的数量趋向无穷大,频率也趋向无穷大

网友D(点评):
超算是靠提升频率? 还是靠并行分布运算?

网友G:
看看现在主流CPU的性能,要多少片51才能顶一片?效率又如何?
http://news.mydrivers.com/1/291/291064.htm

网友H:
  1, 通信带宽。。。。。。。。。。。。。
  2,任务分割......
  3 , 异步与异常处理。。。。

4,。。底层结构、拓扑效率、

5,,,等

网友I:
这么做还有一个问题,每个MCU还需要分出一部分资源来用于互联,小的MCU的资源做互联可能都不够,就是说除了“公摊面积”后的可能面积是负的。那你说这个方案可行么?

网友J:
有时候必须脑洞大开一下,我就经常这样。明知是不太可能的,还要继续YY。

网友J:
自娱自乐

网友K:
你想多了.

网友L:
FPGA可以组个一千多核的系统,每个跑200多M

网友M(点评):
用过FPGA吗? 多大容量才能组建1000多核?

网友N:
且不管是不是1+1=2,光是“100个单片机400元1.2GHz” 就可以完全否定你。100个单片机得多少体积,就堆出来一个1.2GHZ的东西。就这个1.2G的东西,就是就是你所谓的超级计算机?另外,400元钱可以买到的CPU是什么性能你知道么?

网友O:
IO模拟数据总线慢、合成面积太大、合在一起比单片成本高、没有硬件浮点运算能力、没有系统调度软件、没有应用软件、没内存(省不了的)

网友P:
通信就把这些8位单片机给累死了。    一样的单片机,侏儒里也挑不出高个的干任务分配的事。     理想情况是均匀分隔任务给大家做,大家同步完工,实际情况各种问题都要解决,各种异常和不理想情况,这些事情再叠加在分配任务和通信负担上?

网友Q:
脑洞大开,可以意淫一下,哈哈哈

网友R:
这不是1+1=2的事情。有点意思。。。

网友S:
当然可以,只是效率不高。蚂蚁搬家,蚁海战术而已。

网友T:
半个世纪前的计算机应该还没今天的8051处理能力强,那时做那么多高大上的项目,真心难

网友U:
路过,看到LZ的想法和各位大虾的见解,学习不少

网友V:
若是没有计算机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么玩

网友D:
昨天居然没看到楼主位的图, 是我电脑有问题还是21的问题?

楼主图中的通讯方式, 会累死单片机, 必须有树状数据交换方式才行.

网友W:
理论可以,实际上软件硬件编程调试工作量巨大,也不实用啊

网友X:
指令集在这呢,组装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你的方案不行,另个计算能力也不行,抛开偏见,单片机也和桌面CPU一样有自己的核心架构,再细分到门电路,到晶体管,如果你用单片机去组超组计算机,为什么不在一个大的晶片在集成更多的晶体管来同时实现多个单片机的并行功能呢,这样一堆,然后再对单片机的核心一修改,一升级 就堆成了现在的桌面级CPU了啦,那如果再退回去用成品的单片机来堆成桌面级的CPU会有很多浪费为不值当,起码光是引脚就要浪费多少金属,消耗多少电能,另外原来的单片机内核升级过程会有很多取舍,这些你也没法从现成单片机中除去以减少成本,那最终,你是浪费大量的资源,去完成intel早就干好了的活。所以综上,你说的只有理论可行性,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果心情好,你完全可以用晶体管 做自己的CPU,而且国外还真有个哥们自己做了,还能跑起系统。

网友Y:
这可不是用基本单元堆的事儿,就像同样都是人,一万个刚出生婴儿也打不过一个大人一样!要有质变才行

网友Z:
买一辆汽车的钱去买自行车,自行车合起来能跑过汽车吗?

网友AA:
发散思维很重要,加油加油!

网友AB:
我想到了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的处理能力肯定不如一个单片机吧。还想到了晶体管,不是说xx处理器包含了xx万个晶体管。关键是明确目的是什么?效率如何?用什么方式来组织?和实际条件的约束!

网友AC(2016-01-14):
完全可以啊,又没说用51,只说是MCU,这些硬件、指令集全可以按集群要求重做,当年的Transputer,换到现在,单个CPU的性能也高不到哪。

网友AD:
致命问题单片机能耗太高。假如单片机功耗0.1W,百万个单片机就需要100Kw,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