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5-12-15):
试了好多遍都是这个问题 咋回事啊

网友A:
log file的内容呢?

网友B:
安装错误,卸载了重新安装试试。注意安装过程中的问题提示

网友C:
你这个我感觉,你不是装在64位了,装64位机不是不可以就是得装在原装的操作系统上,可以什么认证签名,如果你装的是不是原装的操作系统那么我觉得就容易范病。这样哈,你参考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id%26typeid%3D380
反正就是操作统兼容性搞的鬼,我觉得,要么你重装系统,要么你删除重装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