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这样的LED显示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12-15):
看到糖猫T1儿童手表的LED显示比较好奇,原来在手机上也看到过,不知道这样的效果是怎么设计的,有知道的人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A:
用合适的半透光散射材料覆盖光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合适的半透光散射材料覆盖光源即可。

感谢斑竹,,,这种正方形的光源是哪种LED?还是普通的LED配上合适的外壳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斑竹,,,这种正方形的光源是哪种LED?还是普通的LED配上合适的外壳结构? ...

用普通LED加个整体性的遮光网格板即可,带遮光外壳的LED应该有,可未必好找,成本也会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