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q 升级问题

楼主(2015-12-15):
目前在fsl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方便升级系统呢?是否有如下升级方法:
1:通过TF卡烧写系统映像文件到emmc完成升级。
2:网络在线升级OTA。

说明:我的启动方式最终是emmc,由于机器是在室外,所以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如何完成系统的
更新。

楼主:
怎么没有相应呢,自己顶一下。

楼主:
在emmc下如何通过TF卡烧写更新boot.img,system.img呢,有做这方面的吗?请指教。

网友A:
先把程序加载到内存中运行就可以了吧

楼主:
这是系统的升级问题,和内存还没有关系的。

网友B(2016-02-24):
Android自带不就有recovery模式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