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AD硬件问题(烧毁)

楼主(2015-12-15):
一款性能稳定的产品,用的TMS320X2810,在客户现场不清楚什么情况(初步怀疑是AD口误接了24V高压进去)连续烧毁主板。拆机发现DSP的VDDA电源引脚处烧得最严重,DSP AD那一片都烧糊了,VDDA的上游电源芯片全部烧毁。我想知道如果从外部接入高压进AD口是怎么烧到电源的,找不到DSP内部电路资料,DSP AD内部有钳位二极管吗?我自己模拟串24V进去也没有发现这么大的杀伤力,求助大侠们!

网友A:
一般情况下,DSP的ADC输入口都会接一个二极管的3V的过压保护电路的吧(两个二极管,一个正极接地负极接ADC,一个正极接ADC负极接3V)。内部应该没有钳位二极管。:)
你的情况估计上某块短路吧。看着蛮严重的:)

网友B:
这种情况你不需要研究内部怎么样    AD口是严格要求电压范围的    在它能承受的范围内  可能只损坏一路AD接口    像接入24V这样的情况   损坏AD   导致内部电路损坏严重   造成各种短路
电源烧了是可以理解的
C2000的ADC接口都是没有钳位的     预留给外部客户使用的接口都是需要做各种保护的

楼主:
嗯嗯,是的,一般我们都有做钳位保护才进AD口,只是这个信号想着没有超过电压范围就没有做,结果不料外部直接接错线,造成内部VDDA与GND短路,谢谢两位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