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WIFI AP模式调试

楼主(2015-12-15):
Rita:
      您好!
      现在调试WIFI模块遇到一些问题。自己做的板子,内核版本:Linux - 3.0.35,我们用的是SX-SDCAN-2830-SP模块(WIFI + bluetooth),接口类型:SDIO,现在正在调试WIFI,之后会调试蓝牙。
      WIFI的station模式已经调通了,但是在调试AP模式的时候发现内核ath6kl驱动框架不支持AP模式,现在我们有两条路可走。1.继续使用ath6kl驱动架构,自己添加AP模式驱动,估计这种方法很难。2.换一个WIFI模块,使用其他驱动架构(支持AP模式的,接口最好是SDIO的)。
      您能建议一个支持AP模式的WIFI模块供我们参考吗?imx6q平台上有调通WIFI AP模式的先例吗?

网友A:
我用过usb的wifi&bt,rtl的挺多的,我用的8723bu,wifi是可以做ap的......sdio接口的rtl也应该有......

网友B(2016-11-10):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usb的wifi&bt,rtl的挺多的,我用的8723bu,wifi是可以做ap的......sdio接口的rtl也应该有...... ...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8723bu的AP mode,遇到了个问题能请教下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