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串联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

楼主(2015-12-15):
请各位大神们帮忙:
如上图所示,RC串联电路,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两端的电压会逐渐往下掉,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逐渐往下掉”是正弦电源合闸角(在交流的某一角度上合闸)造成的。
施加在RC上的信号,不是纯正弦。纯正弦要从开天辟地那时(时间轴左无穷远)就是正弦才行,而你是在有限时间内合闸。所以是一个阶跃信号(亥维赛函数)加一个正弦信号。阶跃信号产生瞬态输出,正弦产生稳态输出。
存在某个角度,在这个角度上合闸,直接进入稳态,没有“逐渐往下掉”现像。

网友B:
快把仿真(暂时)扔一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快把仿真(暂时)扔一边吧!

这么简单的电路,仿真还是有些用处。
这不是楼主发现问题了么?

我感觉:越是简单电路,仿真越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渐往下掉”是正弦电源合闸角(在交流的某一角度上合闸)造成的。
施加在RC上的信号,不是纯正弦。纯正弦 ...

非常谢谢您的解答呀,您能再帮忙讲得详细通俗一点么?再想问一下,这个现象是与电阻、电容、频率参数设置有关的么?设置的参数不同时,有时就看不到这个现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仿真还是有些用处。
这不是楼主发现问题了么?

但会扯出更多暂时他还不太好锂解的更多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您的解答呀,您能再帮忙讲得详细通俗一点么?再想问一下,这个现象是与电阻、电容、频率参数设置 ...

对,这种现像有时会不发生。我在2楼已经说过,开关闭合于某一特定角度,就不会发生这种现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会扯出更多暂时他还不太好锂解的更多问题

是。
现在楼主就不理解这种现像是如何发生的。否则5楼就不会继续问了。
5楼要我“再帮忙讲得详细通俗一点么?”这个恐怕比较难,一篇帖子无论如何说不清楚。

网友B:
初学阶段培养最最基本的想象能力十分重要,就像婴儿期未能建立起来的许多东西,长大以后就永远永远缺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现在楼主就不理解这种现像是如何发生的。否则5楼就不会继续问了。
5楼要我“再帮忙讲得详细通俗一点 ...

各位大神们:
再帮忙解惑一下呀,现在是连电流的变化也不能理解了:L

网友C:
to LZ:

这里涉及到电路的稳态和暂态,建议找本《电路》类书籍系统地看一下,其中需要一点数学。

另外,怀疑你的仿真软件的正确性。这也是建议你去看书并且自己分析的原因,别尽信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们:
再帮忙解惑一下呀,现在是连电流的变化也不能理解了

11楼HWM说得对,你的仿真波形不够准确,前三个周期和后面的各周期之间有个突然变化。
看书么,依HWM的建议就好。可以看李翰荪的《电路分析基础》,或者邱关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HWM说得对,你的仿真波形不够准确,前三个周期和后面的各周期之间有个突然变化。
看书么,依HWM的建 ...

多谢老师指点哈~

网友D:
这个根本不是电路问题,而是很专业的spice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