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K02单片机SPI

楼主(2015-12-15):
我想问一下spi的引脚要不要配置上拉或者下拉,下面是我的配置程序:
        SIM_SCGC6 |= SIM_SCGC6_SPI0_MASK;
        SIM->SCGC5|=SIM_SCGC5_PORTE_MASK;
        PORTE_PCR16 |=PORT_PCR_MUX(2)|PORT_PCR_PS_MASK;
        PORTE_PCR17 |=PORT_PCR_MUX(2)|PORT_PCR_PS_MASK;
        PORTE_PCR18 |=PORT_PCR_MUX(2)|PORT_PCR_PS_MASK;
        PORTE_PCR19 |=PORT_PCR_MUX(2)|PORT_PCR_PS_MASK;

       SPI0_MCR &= ~SPI_MCR_MDIS_MASK;

        SPI0_MCR  |=SPI_MCR_MSTR_MASK
                          |SPI_MCR_CONT_SCKE_MASK
                          |SPI_MCR_CLR_TXF_MASK
                          |SPI_MCR_CLR_RXF_MASK
                          |SPI_MCR_DIS_TXF_MASK
                          |SPI_MCR_DIS_RXF_MASK
                          |SPI_MCR_HALT_MASK;

    SPI0_CTAR0  &= ~SPI_CTAR_FMSZ_MASK;
    SPI0_CTAR0  |= SPI_CTAR_FMSZ(7);

// SPI0_CTAR0 |= SPI_CTAR_LSBFE_MASK;  //LSB
   SPI0_CTAR0 &= ~SPI_CTAR_LSBFE_MASK;   //MSB

    /********MODE select*********/
        SPI0_CTAR0 |= SPI_CTAR_CPOL_MASK;
//        SPI0_CTAR0 &= ~SPI_CTAR_CPOL_MASK;
        SPI0_CTAR0 |= SPI_CTAR_CPHA_MASK;
//    SPI0_CTAR0 &= ~SPI_CTAR_CPHA_MASK;
    SPI0->SR = 0xFFFFFFFF;

    SPI0_CTAR0 |= SPI_CTAR_PBR(2)|SPI_CTAR_BR(4);
   SPI0_CTAR0 |= SPI_CTAR_ASC(1)|SPI_CTAR_CSSCK(1)|SPI_CTAR_PASC(1)|SPI_CTAR_PCSSCK(1);
   SPI0_SR    |= SPI_SR_TXRXS_MASK;
        while(1)
        {
                 SPI0_MCR &= ~SPI_MCR_HALT_MASK;
                SPI_ReadWriteByte(0xF0);
                 SPI_ReadWriteByte(0xAA);
                 SPI_ReadWriteByte(0x55);
                 delay(5);

        }
}

当我发送数据的时候,它的结果是:
见SPI结果,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数据拉不低。

网友A:
不配置上下拉后,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配置上下拉后,你再试试

我试了一下,不是这个原因,还有我想问一下,从机怎么接收数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是这个原因,还有我想问一下,从机怎么接收数据啊

主机设置完成后,只要往数据寄存器写数据,自然SPI就会将数据传送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设置完成后,只要往数据寄存器写数据,自然SPI就会将数据传送出去的 ...

那片选PCSx是怎么设置的呀?

网友B:
好像是要配置上拉,以前用的时候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要配置上拉,以前用的时候都这样

谢谢,我想问它不是复用的么,还要配置上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