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15-12-15):
控制同步电机时需要强制角启动,请问控制异步电机是否也需要启动强制角,是否在任何条件下(如电机满载)异步电机都可不用强制角来启动?

网友A:
如果没人 回复,建议去官网看看TI、Freescale、ST等异步电机的应用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人 回复,建议去官网看看TI、Freescale、ST等异步电机的应用笔记

恩,谢谢

网友B:
不需要强制角,因为不需要与转子位置同步,直接转差启动就行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方法:
1、直接启动
2、用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
3、Y-△降压启动
4、转子串电阻启动
5、变频器

网友:
应该不需要强制角吧

网友D:
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