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使用出现打不开source file的问题

楼主(2015-12-15):
编译程序出现这个错误在project里也显示错误,之前include有错,我就右击添加了cfal的c文件和h文件,然后include下得错误下划线就会消失,但是编译就会报错。
代码里的显示错误
这个是示例代码,它的驱动文件里就有那个cfa95x64x16的显示屏驱动文件
我已经在arm compiler、include options 里添加了TIVAWARE文件夹的相对地址,其他驱动程序都可以,就只有显示屏驱动程序打不开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include options里增加显示屏驱动文件的位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options里增加显示屏驱动文件的位置了吗?

bulid》arm linker》file search path里添加的是什么?书上说是添加连接器的搜索路径,是不是显示屏需要这个?
另外,工程要添加ccs的一些特定的驱动文件夹utils,不知道utils在哪呢?没找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lid》arm linker》file search path里添加的是什么?书上说是添加连接器的搜索路径,是不是显示屏需要 ...

:L
看来楼主对工程的配置还不太清楚。
建议楼主先不要弄那么复杂的工程路径,把c文件和h文件都放在工程目录下就好

网友B:
这个注意相关的驱动文件的,看是否缺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对工程的配置还不太清楚。
建议楼主先不要弄那么复杂的工程路径,把c文件和h文件都放在工程目 ...

老大,开发板的串口怎么调试啊,怎么连到电脑上看通信,是接icdi还是需要接otg那个接口?电脑上用什么软件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