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器件输出问题

楼主(2015-12-15):
VDD为3.3V。没有磁铁时,现测量OUTPUT电压为1.8V。
R10和LED换乘100K电阻的话正常,电压为3.3V。

网友A:
此处输出不能接LED
至于为什么 去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输出不能接LED
至于为什么 去看规格书

输出是OD输出啊,为什么不能接LED呢

网友B:
你把LED去掉,R10还是用4.7K试试,看看OUTPUT电压是多少?
或是R10用100K,LED还是加着,这个时候看看OUTPUT电压;
我觉得应该R10=4.7K太小,LED应该是可以接的。

网友C:
感觉这个LED加的有些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LED去掉,R10还是用4.7K试试,看看OUTPUT电压是多少?
或是R10用100K,LED还是加着,这个时候看看OUTPU ...

去掉LED电阻不变 OUTPUT电压也正常 为3.3V。  把R10换成100K的话,LED估计就不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LED加的有些不妥

为什么不妥啊?:)

网友D:
漏电流影响?

楼主:
要是漏电流的话,那接不接LED都一样吧!

网友E:
开漏接LED,LED有压降的,不同颜色压降有点不同,
LED压降 + Vout = 3.3V,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漏接LED,LED有压降的,不同颜色压降有点不同,
LED压降 + Vout = 3.3V,测量一下看看, ...

谢谢啊,就是的。刚好 LED上有1.5V压降,把LED当二极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