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128A 熔丝配置问题

楼主(2015-12-15):
使用外部晶振8M,求详细点的配置说明,最好有图(我是使用Progisp进行配置的)

网友A:
使用外部晶振8M, 也还有多种启动时间配置方式, 搞技术不能这样. 还是自己去看手册把配置搞清楚更为妥当.

网友B:
要么就说一下你所想要达到的要求。如果想要详细的话,还是自己比对规格书慢慢看是较为稳当的。

ATMEL代理,QQ 1085487223

网友C:
版主说的对啊,128中文手册都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