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放大器求助~~急~~!!!

楼主(2015-12-15):
最近做了一个10000倍放大器,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来测试放大性能,结果遇到了如下问题:

-------------------------------------------

信号发生器给出100hz ,2mv V pp的信号,当输入端接到信号发生器两端时,输出为100HZ的饱和信号。

但是,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4mv  V pp的信号,用两个 10M欧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取其中一个电阻两端电压放大,得到了却是50HZ的公频干扰饱和信号

---------------------------------------------

这个不应该啊,4mv的信号,分压后给放大器,应该出来的信号和直接给2mv的信号一样啊!!!

是输入阻抗问题?于是 ,我用10k电阻进行分压,结果,输出确实是一样的!这个是不是说明,就是输入阻抗的问题了?

但是,我输入端用的是TL084做的两路跟随啊,输入阻抗应该有10^12Ω啊~~~为什么会这样??实在是想不通,除非。。。。我买了假芯片?跪了。。。。不太可能吧,总还是怀疑是自己的问题,求大神指教啊!!!不甚感激~~

网友A:
.....50ZH   不会是市电的信号被检查出来了把~~~~~~~~~~~

网友B:
1  你的图不清楚 2 4mv 没说频率 没图片

网友C:
虽然 TL084 的输入阻抗应该有10^12Ω啊, 但请注意电路板上漏电电阻等因素

网友D:
1.第一张的电路图的图片有点不清晰
2.就像徐工说的,还有你板子的因素在呢
@玄德 给看看

网友E:
10M电阻太大,测到工频信号不奇怪。
屏蔽措施、布线、工艺很重要。

看图纸,好像用一级运放做10000倍吗?
单级增益不能取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M电阻太大,测到工频信号不奇怪。
屏蔽措施、布线、工艺很重要。

谢谢,可是我电路图上的单级增益并不大,是100 ,我用了两级放大。前面用的TL084做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但是似乎输入阻抗并不高,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没办法从10M电阻上提取到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