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W4.8W双电源模块

楼主(2015-12-15):
输入输出隔离电容100p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图上所示。

网友A:
隔离电容,是利用电容器“通交流、隔直流”的性质

网友A:
开关电源中接在电源初次级之间的电容称之为Y电容,用来消除共模干扰的 。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链接地址看看。

网友B:
百度一下 隔离电容的含义。

网友B:
上个电路图看看